磨床静压轴承维修的几点经验

楼主(2008-04-21):
静压轴承以其高的回转精度、刚性好、承载力高、无磨损、耐用度高而广泛用于M210、M131W、3160A磨床以及2A710、FYT10金刚镗头。随着数控技术的发展,静压轴承也广泛用于加工中心等数控机床的主轴。一拖股份公司第一发动机厂,有许多静压磨床和静压金刚镗头,在维修中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了几点经验。
  1.小孔节流器
  (1)将内部节流改为外部节流,并加装压力表即时显示上下腔压力。使维修保养方便,特别是可以很容易地定期清洗,这是内部节流器无法比拟的。
  (2)节流比。节流比β的理论值是1.2~1.5之间,而根据多年的经验以1.25为佳。这样在维修中,需要对主轴的几何精度、前后轴瓦的几何精度、同轴度、圆度及锥度进行严格控制,以便保证β值。根据机床的承载能力确定e 值(主轴与轴瓦几何中心的偏心量),使β值最佳。
  (3)各油腔在不装主轴时,各个出油口的油柱必须一致(观察法),若不一致,应采取改变节流器孔径的方法,改变其流量。以4腔为例,一般下、左、右腔的油柱在20~25mm之间,小孔直径为0.25~0.4mm。
  2.薄膜反馈节流器
  薄膜反馈节流轴承刚度是很大的,但机床在运行中也常出现抱瓦、拉毛、掉压等现象。薄膜反馈最关键的是薄膜,实践中认为,轴瓦抱死、拉毛的主要原因是:①薄膜塑性变形所致;②反馈慢。外载突变时,薄膜还没反应时,轴与瓦已经摩擦了;③薄膜疲劳。薄膜使用时间长,疲劳变形,相当于改变了反馈参数。
  增加薄膜的厚度和改用一些耐疲劳的材料,均可收到良好效果。一般是采用刚性膜、预加载荷、预留缝隙的方法。具体作法是:将1.4mm厚的膜改为4mm厚刚性膜,在下腔垫0.05mm厚的锡箔纸,使主轴调整到比理想位置高0.05mm的位置。目的是当主轴受力(砂轮重量、切削力)后,恰好返回到理想中心。
  3.供油系统的改进
  静压轴承供油系统中,除粗滤、精滤外,其余各元件对静压轴承具有保护作用。在原系统基础上对供油系统进行改进。
  (1)在节流板后的出油口接压力继电器和压力表(原来在蓄能器前面),这样可使操作人员看见腔压与进口压力的大小。当其压差大于一定值时,以便立即停机,以免轴瓦抱死。如:进口压力2MPa,出口腔压1.2~1.6MPa,低于1.2MPa就要停机。
  (2)增加数字检测装置
  静压轴承的主轴与轴瓦之间有0.04~0.05mm的间隙,其间的油液有一定的电阻值,检测这一阻值的变化,就可以得知期间隙的大小。以主轴为一极,轴瓦为另一极,测量其阻值变化。将此信号处理后发至光电报警器和控制系统放大器,控制主轴电机的启停,以此来避免轴与瓦的摩擦。

网友A:
先谢谢楼主如此详细的说明!!此方法在螺纹磨床上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