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助!!

楼主(2008-04-21):
我公司最近新添了一台阿特拉斯空压机(90/160)功率2000KW,请教各位前辈,该配多少平方的电缆?谢谢

网友A:
哇!你的空压机也太牛了吧?少说也有3000A的电流

网友B:
楼上的,应该是200KW的吧!如果是185的电缆应该够用,2000KW太厉害。

网友C:
2000KW裸线架空配线吧!4000左右电流啊

网友D:
牛呀,只有用铜牌了......

网友E:
功率2000KW,高压吧?如是六千伏电流应是220安上下,120平方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功率2000KW,高压吧?如是六千伏电流应是220安上下,120平方够了.

低压的没见过这么大的

网友G:
低压的没见过这么大的,是不是楼主写错了?如用低压电流太大了,装在什么设备上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昨天我打了一个零,应该是200KW,用在喷气织机上的。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H:
阿特拉斯说明书上有写,超过185的电缆

网友I:
185的电缆就好了

网友J:
假如真的是2000KW380V电机启动,大家算下无功补偿电容要多少。

网友K:
算无功功率,最好是在现场测量,来得更准确

网友L:
楼主应该买两台小的一开一备,一台不保险,坏了就停产。这么大的240平方保险

网友L:
不过现在有变频机了,要的话13567469904

网友M:
楼主,怎么不说是多高的电压?根据电压来算工作电流,然后选择电缆

网友N:
185平方的没问题,大不了就是线稍微热一点。想保险就用240平方

网友O:
穿管240    架空 185

网友P:
太厉害了没见过

网友Q:
95平方两跟........

网友R:
            忽悠人呢。

网友S:
启动方式?

网友T:
功率真大,

网友U:
有的,虽然功率大,但电机并不大,我们公司就有的2500KW

网友V:
应该是6KV或者10KV吧?

网友W(2009-11-06):
大的很呀

网友X:
120两根 这样保险一些

网友Y:
用铜排好了。太牛了。。。。。。。。。。。。。。。。

网友Z:
楼主,你太搞笑了,这个也能多个零。

网友AA:
这个很强大,185以上电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