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怎么CPM2AH与电脑通讯不上啊?

楼主(2008-04-21):
各位师傅们好,我有个CPM2AH的PLC,现在与电脑怎么通信不上啊?我刚买了个USB转232的连接线,自带的USB驱动我也装上了,怎么和PLC就通信不上呢?请指教。

网友A:
买个好点的转换器吧,要不自己制作根232的再找台有COM口的电脑再试试。

楼主:
我有232的线啊,我用同事的COM口可以连上啊,怎么用我的USB转232的线就连接不上呢?

网友B:
1)找omron的技术支持

2)USB转232的连接线并非都好用

网友A:
对:lzhpsky关于

我有232的线啊,我用同事的COM口可以连上啊,怎么用我的USB转232的线就连接不上呢?

内容的回复:

很肯定的说是你的USB转换线不能使用

网友C:
注意你的COM口设定

网友D:
USB转换线有问题的哦!现在市场上这种线也不太好用的.

网友E:
还是换了吧!用PC卡转串口试试,俺多一块需要转给你?

网友F:
可能是你的USB转232接口不行。然后装下驱动。设定COM端口

网友G:
现在的USB转COM口线质量都不好,我都是带个PLC去现场试,能通讯的就买,否则商家说的再好也不要

网友H(2012-03-17):
直连不行,需要再加一个OMRON的适配器:CPM1-CIF01

网友I:
再买一根CIF31-USB通讯线,该通讯线可以连OMRON,也可连FX等其他品牌的PLC,不贵,大约50元。

网友J:
要在你电脑的硬件配置中找到那个COM口,看是否检测到了转换器,然后再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