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富士定型机左右链电机同步调节请教

楼主(2008-04-21):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恳请指点迷津!
我们的定型机左右链条同步出了点问题,半个月前左右链条不同步,我们将右链电机和变速箱一起更换,调好C033保持同步,运行良好,同步反映不错。
但今天又开始出问题,左右链条又不同步,表现为右链忽快忽慢,于是将其右链电机和减速箱一起更换,但不知如何,调C033参数,怎么也不能调好,故障依旧!
请问罗工,这是为何?
提示:1,旋转变压器是刚换的新的,且肯定是好的;
2,电机和减速箱是国产的,电机是普通的电机,
3,右链变频器显示转速1715-1719变化,电流12A左右,力矩百分之9到20变化。

网友A(2008-07-03):
   没用过门富士的, 力根、乘福倒是有用过,都是一台主机通过花键轴 带动两边链条,机械同步运行,不会出现两边链条不同步的现象,呵

网友B:
我们用的也是单电机的,有德国布鲁纳的还有绍纺的,都是单电机的,门富士是立信公司的,可以咨询他们。

网友C(2008-08-05):
可能是参数没调好,可与我联系:13816006869.

网友D(2008-12-30):
可以调整控制器,我们就这样用的

网友E(2009-04-18):
你可以调下964/和961这两个看下。然后看下好像是584的响应

楼主(2009-06-13):
谢谢大家的帮助,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原因:链条老化了,

网友F:
调整控制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原因:链条老化了,

      链条老化会出现不同步。     劳烦  讲解讲解,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