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VF-552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4-21):
我现在接有一台SVF-552变频器面板只显示一个十位上b字符,测量电位器上有5伏电压。12伏电压也有,旋动电位器面板显示没有变化,为何?

网友A:
电压太低了老兄.....

网友B:
查下开关电源,有个电容最好换掉。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是哪个电容

网友C:
5V电容。如果你不知道是那一个,就将开关电源的全换

网友D:
SVF-552变频器没有开关电流。b:电压太低了,或者是缺相。

网友D:
上面字打错了

SVF-552变频器没有开关电源。b:电压太低了,或者是缺相。

网友E:
首先查开关电源,显示屏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F:
你上的是三相电吗?上单相的话就是有6报警

网友G:
SVF-552是380V5.5KW的三肯老机器,显示是采用两个数码管,b其实是6,表示欠压,可顺电路查下.

楼主:
没有三相电,我只用220伏接入控制电路,整流模块不通电

网友A:
220伏接入当然报了.........要两相380就可以了.....如果再报接触接触器,如果没有问题还报才考虑换电容

网友D:
"要两相380就可以了 "错了。

要三相380才可以。二相380要短路检测光电。

网友B:
楼主忽悠我们呀,拜托下次有问题说得清楚点!呵呵

网友H:
济南迪凯变频器维修中心     0531-82378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