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FR-S540E-0.75K-CHT的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21):
我用的是三菱FR-S540E-0.75K-CHT的变频器,带0.55kw的电机,此电机控制设备的升降。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低速5HZ左右时,运行不到10分钟变频就跳“THM”保护,查手册此保护为电机过负荷保护。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已排除接线、机械方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普通电机不能长时间低速运行的会发热!换变频电机试试.要么加一个大风扇对着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