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电流表共用一互感器的接线对吗?

楼主(2008-04-21):
我查了一电表、电流表共用一互感器的接线。发现电表的①③接线口并了电流表,③再接地

我认为这接线是错的。

我的接法:

如测A相部分的接线(三相四线电表):

电表① ←→  (接)A相互感器S1

 电表②←→ 电源A相

电表③←→ 电流表A1

电流表A2←→ (接)A互感器S2

A互感器S2 ←→ 接地线

请问:那种接法的接线是对的?还是两种都是错?

楼主:
我的接法也就是电表③再串电流表后再接地。

网友A:
串接但接地点尽量靠近互感器

网友B:
那么请问楼主,第一种接法时电流表有没有读数?因为依你所说,“电表的①③接线口并了电流表”,电流表就有可能只有正常读数的一半(看两表的电流线圈内阻而定)。而且第一种接法,因为有分流作用,读数肯定是不会准的。最好请楼主画出第一种接法的图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请问楼主,第一种接法时电流表有没有读数?因为依你所说,“电表的①③接线口并了电流表”,电流表就有可能只有正常读数的一半(看两表的电流线圈内阻而定)。而且第一种接法,因为有分流作用,读数肯定是不会准的。最好请楼主画出第一种接法的图来供大家参考。

安装的电流表太大,读数很小.

这是原来的接线图:

楼主:
这是原来的接线图:

网友C:
电度表的电流线圈与电流表串联后接入电流互感器!

网友B:
晕,图片不能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图片不能显示出来。

楼主:
:晕,图片不能显示出来。

网友D:
两块表是串联的,人家电力局计量的都这这么接的.

网友E(2009-02-21):
我也是第地种接法  第一种接法如果是同一个品质的电流是相等的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我没的试过

网友F(2012-03-02):
学习了 正好用的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