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DCS选型

楼主(2008-04-22):
目前实力最强的是和利时,今年的营业额有望突破50亿,其主流产品MACS-FM已经占据中低端市场的70%左右,高端市场都是用进口的系统或者是MACS-SM系统.而在中低端市场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是中控技术公司ECS100系统,中控去年营业额,DCS部分大概是6亿,仪表部分大约是4亿,其他还有市政工程包括交通路灯改造,ERP等.目前中控公司的JX300XP在南方各省已经是淘汰的产品,但是ECS100和ECS700的技术还是比较符合潮流,ECS700也开始使用PROFIBUS总线,也开始模块化分散风险,而JX300XP在化工及电力出的事故比比皆是,据我调查,在南方各省,如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10套中有3套毁于雷电的袭击且有2套防腐蚀存在问题.几乎50%以上的系统都处于勉强使用的状况,甚至在某省有5套系统被拆除,用户最终还是改用ECS100和ECS700,花费50万左右,根据资料分析:中控的ECS700相当于和利时MACS-FM系统,关键是看他们处理单元的技术含量不分仲伯,其他都是雷同,包括点数也是和和利时,ABB的一样.你们可以向各方索取资料:ECS700和MACS-FM.他们用在3000点左右的系统比较经济实惠,点数太少时均比较贵.

网友A:
请有关技术人员介绍一下ECS700控制器的技术规格:内存大小、CPU的型号及主频。听说CPU是采用ARM7的芯片。如果真的是ARM7芯片,那档次就太低了。ARM7本身是商用的,使用在手机、游戏机上而没有工业级的。如果是ARM7的话。ECS700和JX300比也没有太大的改进。

楼主:
ECS700的推广可能会有些难度

网友B:
非常实用,很是感谢!

网友C:
ECS700的主频才180MHz,10年前的新华就是400MHz,8年前的和利时也能作到200MHz,呵呵落后的技术啊

网友D:
哼,中控给我们做的方案怎么还用JX300XP的?怎么说这工程也有3000多点的啊

网友A:
<ECS700的主频才180MHz,10年前的新华就是400MHz,8年前的和利时也能作到200MHz,呵呵落后的技术啊 >

这是外行话。DPU的性能不能单看主频。新华与和利时的芯片为*86结构的,而ECS700与一些进口的DCS的DPU如横河的芯片是RISC结构的芯片,在同样的主频下后者运算速度有可能是前者的数倍。关键是同为RISC结构的芯片因具体型号不同差距也很大。中控的朋友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据说ESC700采用ARM7芯片主频为70M。是吗?如是这样那就和世界主流DCS的差距就大了。

网友E(2008-05-27):
说两句,我很不信服和利时,他的产品有很多,他所涉及的行业也很多。我们要分开来看,比如他代理了哪些产品,做了哪些市政工程,他自己的产品在各自行业里所占的份额,他卖产品备件又买了多少,说明了什么问题,他的利润来自哪里,我想两个字可以诠释,“贪污”,一个大的工厂要不断的买东西,他的各层的官吏才有贪污的机会,如果我是业主我会选择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实用的产品。

网友F(2011-04-01):
有没有相关的技术参数资料、选型样本,发我一份,邮箱:qiubinfeng2011@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G(2012-04-12):
ECS-700的CPU采用32位工业级RISC芯片,主频260MHz,自己去百度和intel 的CUP的区别:备注:RISC 工业级芯片与商用CPU 相比,它具有以下优点:
?? 与 Intel 商业级的CPU 芯片不同,RISC 工业级CPU 是专门为工业应用设计的芯片
可靠性高,抗各种恶劣环境,(芯片环境温度可达-40℃~70℃)。
?? 与商业级的 CPU 芯片不同,RISC 工业级CPU 的运行不需要风扇或是任何散热设备
(无论是散热片还是热管或是别的散热设备)。
?? 工业 CPU 内置专门的实时时钟单元,可实现最快速的冗余切换。
?? 效率高,完成同样的 DCS 控制运算,只需配备较少的内存。
?? 与商业级的 CPU 芯片设计思路基于复杂指令集(CISC)不同,RISC 工业级CPU
设计思路基于精简指令集(RISC)。
?? 实验室测试数据表明:在相同主频下,RISC 体系CPU(例如Motorola 芯片)的处
理能力超过采用CISC 体系CPU(例如Intel 芯片)的55%-70%(其成本也数倍
于采用CISC 体系的CPU),RISC 体系CPU 的处理能力与248MH 的CISC 芯片控
制器相当,并且满足苛刻的工业要求。
?? 在衡量控制器处理速度的计算机重要指标每秒浮点处理能力上,RISC 体系CPU 的
运算性能高达257(Dhnystone 2.1)MIPS,这个数据远远超过同样主频的Intel 处理
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