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的注塑机专用变频器搞不太懂??????????

楼主(2008-04-22):
你们的注塑机专用变频器,装在注塑机上,一运行怎么一直有4HZ到10HZ的频率啊?

怎么去都去不掉。把下限频率设到1.5。把最小输入电流设到0.5最小对应频率设到0还是有4到10HZ的下限频率输出。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那里的参数没有调好,还是怎么样。。????

请说明一下??????????

网友A:
楼主:

从您的情况上看,的确是您的参数没有设对。

在CHV110系列产品中对信号频率下限的设定是在P5.25~P5.26和P5.30~P5.31。

楼主:
不是你说的那样,它的参数分为8个目录,注塑机信号对应的下限频率是一通道6-3,6-4二通道为6-7和6-8才里注塑机的最小对输入量和对应频率才对.

参数1-10是变频器的下限频率,它的参数已经设到1.5HZ了.按说应该在1.5HZ运行才对但是它总是在10HZ上下运行.

不知道还有那些东西没有调对???????????????????

网友A:
你现在用的是我们老系列ZS5的产品!(请以后来电询问时能告知我们您所用产品的型号,以免误会)

目前有一个基频在运,是由于有些注塑机的信号板在待机时有信号输出,你需要判断一下是哪一路有信号输出,再调整6-3,6-8(同时将6-2,6-7调为0),在调整6-3或6-8时是因该将将里面的参数调大,同时观察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调到你需要的下限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调到注塑机没有工作的情况下,让变频器没有输出频率,

我把6-3和6-8调到0.6它还是有频率输出。6-2种6-7都是0HZ

是不是下限频率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基低频率的问题啊、?

i不过基底我调到1.5HZ,再调就调不下了。。。。。。。

不知道是那里还要调,请贵公司的工程师给说明一下

网友B:
首先考虑设置问题,其次看一下线路接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你还是需要继续将6-3或6-8调大些,很容易就可以将待机时的频率调到0的。

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待机时,注塑机的比例阀控制板还有电流信号输出,这种信号就相当于是频率给定,变频器自然是有频率输出,要想此时没有频率输出,就需要提高对0赫兹的信号定义。

打个比方:假如一个控制信号为0~20mA,他的信号对应的是0~50HZ,如果这时候你给他一个4~20mA信号,那么对应的就是10~50HZ,如果此时你需要4~20mA对应的也是0~50HZ,就需要定义在4mA时对应的输出频率为0HZ才行。6-3和6-8就是用来定义在有信号输入的时候输出为0HZ的。不知道这样讲你是否能清楚些?

如果你还是有些不明白,你可以打我们的全国统一免费(长途)电话400-700-9997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