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管理器激活不了

楼主(2008-04-22):
我用的wincc6.0sp3 变量管理器怎么激活不了呢大家给说下原因 报表 全局脚本等其他功能都能激活!!现在脑袋里有好几个问号请求大家给说下

楼主:
就是说我打开一个工程  一般我们只开图形运行系统  现在我在计算机属性的 启动选项卡里选上 变量记录运行系统就开不起来 就看停在20%那里不动也不报错 但是我开其他的wincc运行系统就没事  就这个变量记录运行系统一选上 wincc就开不起来

楼主:
高手给说说怎么回事呀 选上变量记录运行系统或者报警记录运行系统 都是这样.................................................

楼主:
我把储存地址都改成10放在硬盘上还起不来

网友A:
1、系统中安装有Step7 V5.2版本,如果同时还有Wincc的话,需要安装Step7 V5.2安装盘中的WinccHotFix补丁。

2、项目名或者项目保存路径中含有中文字符。

3、计算机名含有中文字符。

4、SQL服务没有开启,消息队列没有启动。

5、如果以上原因均被排除,请安装西门子针对该问题的补丁,该补丁以光盘形式向正版用户发放。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谢谢 是中文名字的事不过我以前在中文名字下就没事 装补丁装的

网友B:
西门子这个问题怎么老是搞晕一批人的.很多很多的人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2008-08-19):
WINCCHotFix补丁下载谁有啊,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