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电流与电压的什么关系?

楼主(2008-04-22):
380V 电动机空载,电流A0,这时,电压升到400V,电流A1.请问是A0大于A1还是A1大于A0?

380V 电动机满载,电流A2,这时,电压升到400V,电流A3,请问是A2大于A3还是A3大于A2?

我的理解是:A1大于A0,因为功率因数只有0.2-0.3.感性为主.A2大于A3,,因为功率因数0.7-0.9.阻性为主.

以上观点对吗?请指正.

网友A:
空载时,电压愈低,电流愈细。带负荷时,电压低时电流反而大。

网友A:
空载时,空载电流主要是励磁电流。电源电压低,反电势少,旋转磁场弱,励磁电流少。带负荷时,由于P不变,U小的话I就变大。

楼主:
谢谢!与我想的一样.

网友B:
对了,变频器,软启动器,星三角,自藕都是那原理

网友C:
同意一搂的观点和意见

网友D:
同意一搂的观点和意见 !!1

网友E:
    “380V 电动机空载,电流A0,这时,电压升到400V,电流A1.请问是A0大于A1还是A1大于A0? 380V 电动机满载,电流A2,这时,电压升到400V,电流A3,请问是A2大于A3还是A3大于A2? ”

1、380V 电动机空载,电流A0,这时,电压升到400V,电流A1,A1大于A0,因为电压升高励磁电流增大,损耗增大;

2、380V 电动机满载,电流A2,这时,电压升到400V,电流A3,是A2大于A3,因为负载没变,功率不变,电压升高电流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