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emium系列产品相当于西门子哪个系列的产品?

楼主(2008-04-22):
请问:Premium系列产品相当于西门子哪个系列的产品?

网友A:
差不多性能介于200与300之间或性能等同300

网友B:
相当于300,最高性能的接近400。或者就是400的功能,不过点数不一样而已

网友C:
S7-300吧!这个应该差不多!

网友D:
相当于300,同意2楼的

网友E:
应该是介于300与400之间吧。M340是介于200与300间的产品

网友F(2008-10-30):
Premiuml类似s7 300,quantum类似s7 400

?

网友G:
个人感觉施耐德的PLC分级,小型twido,中型Premium,然后是M340,大型quantum,这样看来,和s7-300差不多

网友H:
对:霜天晓角 关于

个人感觉施耐德的PLC分级,小型twido,中型Premium,然后是M340,大型quantum,这样看来,和s7-300差不多

从小到大有Twido,Micro,M340,Premium,Quantum

但是很难严格定义说相当于SIMENS的哪个系列,一般说来Twido,Micro是低端,M340,Premium中端,Quantum是高端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