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接线图,对吗?

楼主(2008-04-22):
我查了一电表、电流表共用一互感器的接线,对吗?

楼主:
郁闷: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

网友A:
真晕,我也是,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为什么不能传图片?

网友B:
看不到图片

网友C:
看不到图片

@@@@@

网友D:
我想,你说的可能是电表加互感器计量。这样做也没错。

网友E:
看不到图片 !!!!!!!!!!!!!!!!!!!!!!

网友F:
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为什么不能传图片?

网友G: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

网友H:
俺也看不到了,怎么办呢???

网友I:
电度表和电流表供用一个电流互感器这种接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