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0B上载程序的时候报错:找不到PZD文件,应该怎么办?谢谢!

楼主(2008-04-22):
TP170B上载程序的时候报错:找不到PZD文件,应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我原先用TP170A,也是上传不了,具体的提示我忘了,有次出去做工程,我问杭州一个专做自动化的工程师,他的解释是:西门子的触摸屏,有些就是不没有上传的功能。但不影响你继续下载。

网友B:
不用忙了,上传了也没用的,只能作备份,不能编辑

网友C:
确实比较麻烦,去找源程序吧

网友D:
PLC可以,HMI好多都不行。

网友E(2009-02-26):
就是,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无法回传,提示找不到PZD文件!

网友F:
没有存储卡或有存储卡,但在下传程序时没有选择存储在卡上,均不可以上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有存储卡或有存储卡,但在下传程序时没有选择存储在卡上,均不可以上传.

但问题是我选择的回传程序(即从PLC上传到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