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固态继电器的规格怎么确定?

楼主(2008-04-22):
我们把固态继电器当接触器用的,用与电动机的直接启动,请问固态继电器的电流应是电动机电流的多少倍?环境温度50摄氏度.

网友A:
这要看固态继电器的品牌 假如你用国产固态要比实际电流高出15倍左右。加入用进口固态继电器也就需要8倍左右。还有固态继电器分瞬时和零压的。瞬时的是专门来控制电机的 价格要比零压的高点, 当你电机功率因数大于0.8 瞬时和零压都可以 小于0.8 只能用瞬时。具体问题可以联系我QQ 330748827 13771114833 杨 欢迎交流 我代理世界第一品牌美国快达固态继电器 欢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