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800f高手请进

楼主(2008-04-22):
以太网冗余模件选用EI803F,其中E2槽位模件相连并将其拨码开关均设置为F(不知设置其他是否可以),与交换机相连的E1槽位设成1:1还是1:2?

PC机上的IP(ES或OS)172.16.1.X,其中x应从1开始还是从21开始?

本人从事DCS自控(空分行业)已有3年,使用过S7-300,JX-300XP,HONEYWELL PKS210,现刚接触ac800f,来到这里,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能和各位交流和学习是我最大的快乐!QQ:57757839

网友A:
我们这里的控制站是从172.16.1.1开始的6个冗余控制站到172.16.1.12,14个OS从172.16.1.29到172.16.1.34,ES为127.0.0.1

网友B(2008-06-05):
AC800F这么老的系统还在用?

网友C:
本人从事DCS系统工作已三年,全部是ABB的AC800F系统,负责编程、安装、调试维护了两条5000点以上的生产线项目

我觉得这个系统用这还不错,从编程、调试到维护,都比较简单易懂,在5000点左右或以下的项目用此系统较理想。

IP地址从1或21开始都可以的,对这个没有特别的限制,但要遵循一个目的,就是利于管理维护就行。

网友D:
现在AC800F还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