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报电机过热问题!!急!!!

楼主(2008-04-22):
ABB510老报电机过热怎么处理? 变频器是37KW的 用在18.5KW离心泵

网友A:
 你在那里,我在上海,如果你在上海我可以帮帮你

网友B:
改用标准宏实验一下。

网友C:
没有测温吧,那是频率低电流大的缘故,可屏蔽掉.

网友D:
参数3008改为100%试试。

网友E:
我想可能变频器实际工作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造成的,这样激活了电机温升模型。请查看第30组参数。

网友F:
一,你要看看负载有没有问题。

二、你看以下电机电流是多少。

三、在变频器的26项电机控制的2601磁通优化参数选的是0还是1,如果是1你把它该为0,再试试

网友D:
好了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G: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现在3005改为0

网友H:
现在3005改为0,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I(2011-08-12):
引用 网友C:
没有测温吧,那是频率低电流大的缘故,可屏蔽掉.

怎么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