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跟上位机有区别吗

楼主(2008-04-22):
像TP270这样的人机界面跟上位机有什么区别,感觉差不多呀,有输入,有系统,有通讯

网友A:
有本质区别 上位机可以实现HMI的所有功能,但HMI却不能实现上位机的有些功能,比如,大负荷运算,大型数据库分析查询,多线程任务,友善的用户体验

网友A:
最近一个活 用mp277实现PLC内部工艺程序的编码,转换程序比较复杂,使用winccfixble不能实现,开始考虑到mp277使用的wince5.0系统,打算开发嵌入式应用程序,分析后发现几个功能点不能用cf实现,最终还是使用了PC670,HMI的界面再怎么做也不可能实现智能感知,在PC上就比较容易搞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两个小问题:1、是不是可以说HMI相当于一个低端PC

2、HMI最大的缺点是不是硬盘或者说存储器比较小

网友A:
还有运算速度慢以及系统支持方面的限制

楼主:
再谢谢,本人初学,HMI在软件上是不是组态软件(比如WINCC)的一个组件?

网友A:
tp270可以用protool,tp277可以使用winccflexible,而wincc是用在上位机上的组态软件

楼主:
谢谢,请问比如用protool,那么protool是安装哪儿的?

1、安装在上位机上,在上位机上组态好后,下载到TP270上运行

2、安装在TP270上

属于哪种情况呢?

网友B(2018-06-22):
彼此彼此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