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入门二:单相电下的三相电机正反转控制[附图]

楼主(2008-04-22):
电工入门二:单相电下的三相电机正反转控制[附图]

为了练练电工电路的接线,就先试试电机正反转电路吧,
一。备件准备:
1>电机:
从公司一级仓库积压十年以上的库存中,找到两只较小的三相电机,0.18KW与
0.12KW各一只,没找到单相的;其中一只0.18KW/380V/Y型/四极,在220V下
得改成三角形;从二级仓库找到两只2.5μF电容,估计是吊扇上用的,没有
再大的电容,凑合着用吧;
2>接触器:正反转的接触器需要常开/常闭副触点较多,大接触器要用于生产,只数不多,
不得乱拿,就跟电气人员要了两只中间接触器,反正小电机电流不大,权当主接触
器,这两只小接触器分别Siemens 22E和天水长城22E,外形几乎一模一样,有5NO/2NC
触点足够了,但毛病一样,用万用表测触点电阻太大,有的达100欧姆,我把它全部拆
开,发现动触点簧片变形,扳扳正再去掉静触点氧化膜,很简单地全修好,电阻变成2到
3欧;
3>按钮:三只按钮要有常开/常闭触点的才行,没找到,但有一只三位旋转按钮,220V/6A,旋左
边,一只常开触点通,旋到中间,两触点都不通,旋右边,另一只通,两个触点不可能同时
接通,是互斥的,省去了机械互锁,由于旋钮本身是自保的,电路自锁也省了,触点互
锁其实也可省了;
4>空开:两相空开,即可当开关用,又可防短路,没有它我死活也不敢通电源,我一直胆小.

二。开始接线:
没有针形线鼻子,就直接接了,从主回路到控制回路接了一个半小时,也不分线的颜色了,
接的有点乱;为了防止两接触器同时按下会引起相间短路,把两个常闭触点并联后串在主回路中,
一旦两按触器同时按下,主回路会自动断开;
三。通电:
反复检查线路,用万用表测试,确认无误;要通电了,心里有点怕,犹豫不决,又反复查了,
先把旋钮旋到一侧,颤抖的手终于推上空开,只听一只按触器拍的一声吸合了,电机呜的一声转
了起来,再旋到右边,一只释放,另一只吸合,电机反向转了,一次开车成功!!@#$%^&*&*(!
@@#$*&^%$#@!@

楼主:
为了防止两接触器同时按下会引起相间短路,把两个常闭触点并联后串在主回路中,
一旦两按触器同时按下,主回路会自动断开,不带电时做了测试,正确,虽有了这个保险,
带电我还是不敢同时按下两接触器做试验,谁敢保证“常闭触点”就一定比“常开触点”
先动作

网友A:
佩服楼主的敬业精神呢

楼主:
本职工作是仪表及电脑,一下子又喜欢上了电气,纯粹来搞搞笑:)

楼主:
即使让小电机它快停的时候,反转也无效,保持惯性方向继续转,

我估计单相电不产生旋转磁场而脉动磁场,电机转动方向与初始转动方向有关,

如果要反转,一定让它静止下来之后,才能启动反转;

单相电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跟三相电机不同;

网友B:
单相电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跟三相电机不同;单相电下的三相电机正反转

三相电机

网友C:
为什么要在主回路中串两个并联的常闭触头?

网友D:
呵呵,不错,楼主挺好学的。但电气老虎不同于仪表和电脑,发起脾气来可有点吓人,楼主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网友E:
楼主的想法不错  实际上主电路上并联两个辅助常闭触点是不可取的

网友F:
呵呵,不错,楼主挺好学的

楼主:
又并了一只电容,现在电容2.5X2 UF,

电机转动时,正反转仍无效,只要是转着,那怕是快停了,也没法反转

网友G:
建议楼主白天试验,万一失事,一片漆黑,也不知哪里带电,比较危险。

网友H:
楼主好学的很啊。

俺也学习一下 啊

网友I:
 不错 但是要小心 要不就一片漆黑了

网友J:
有意思,估计楼主下一步是星三角电机启动,

得到“公司仓库”找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K:
哈......小心哟

网友L:
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