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71怎样替换58F

楼主(2008-04-22):
我们现在用的是58F变频器,现在想用71来替换,硬件连接没问题,请问参数需要做什么调整?还有PLC程序是否也应该有相应的变动?

网友A:
可以更改,但是必须得知道你现场的电气配电图,针对你的电气配电图变频器可以做出修改,如许帮助,请打施耐德服务热线或者联系我

网友B(2008-08-14):
看你是用的哪种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