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19V3.42A开关电源如何改为6.3V2A输出

楼主(2008-04-22):
同题

楼主:
或者输出12.6V 2A 也可以。
我在开关电源电路板上找到了M103A1的芯片,没有找到调节输出电压的电阻,也没有看到431之类的东西。
我在19V处加了金封的78H12,在78H12后面又加了7806,刚开机金封的78H12就烫手。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啊,很困难吗?

网友A:
PWM芯片是什么?干么要这样改?

楼主:
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输出部分的芯片(M103A1)拆除,更换为431(设计输出改为12.6V)。不过只能用5分钟左右就没有输出了,在等10分钟开机有可以用5分钟左右,如此循环。
我改装的目的是给6P14灯丝供电。

网友B:
电子查询网有各种电源,请访问
http://www.b2bic.com
看有能帮助到你的么

网友C:
更换一个可调节电压芯片。假如你用7806的话,你最好加限流装置,要不会烧坏。

网友C:
7806最大电流是1.5A,多加几个就可以了。你说的78HXX系列的电流是多大,还没听说过。我知道的有78LXX,78MXX,78XX。

网友D:
有菱形金属封装的,可达5A。

网友E:
我想也只能串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