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三相步进系统替代两相步进系统有哪些要求

楼主(2008-04-22):
各位路过的大哥,我在用三相的步进在相同的细分条件要注意哪些?

网友:
各位大哥就指点一二吧!谢过

网友:
也就是转速与扭矩曲线而已.

楼主:
谢谢刘兄 我还想问一下在驱动脉冲是否可以按以前的情况

网友:
如果每个脉冲对应的角度是一样的,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