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ps和lpp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04-22):
请问lps和lpp是什么意思啊?

新手求教,谢谢!

网友A:
逻辑进栈(LPS)指令复制堆栈中的顶值并使该数值进栈。堆栈底值被推出栈并丢失。

逻辑出栈(LPP)指令将堆栈中的一个数值出栈。第二个堆栈数值成为堆栈新顶值。

再做逻辑与或的过程,做分支用的

网友B:
200书上有这个的详细介绍啊

网友B:
还有lrd的  是读栈指令

网友C:
PL课本上有相关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