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远程站有时报故障。如何让从站出故障时,CPU主站正常运行。OB如何用用编程吗

楼主(2008-04-22):
请教高手,远程站有时报故障,一般什么原因。如何让从站出故障时,CPU主站正常运行。OB如何用用编程吗。

网友A:
你只要下载相应的OB快就可以,不用编写任何程序

网友B:
模块信息里能看到是什么故障和需要下载的块,我只知道300一般下82 86 122,我也想知道ob块里编什么样的程序才能给上位机报警,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
400的CPU 下载空的OB 82 ,OB86 OB87, OB121, OB122 ,不用编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