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输入输出都是110v直流电压的UPS电源

楼主(2008-04-22):
我公司设备需配输出是110v直流电压的UPS电源,输入电源也是110v的直流电源供电。不知道那里有的买得到此UPS电源。因为电厂提供的是110v直流电源控制电源。要求我们的设备因有断电、断气、断信号保护,所以设备想要配ups电源。

网友A:
UPS一般指把直流电压转变成交流电压的不间断电源系统。如把110V的蓄电池直流电压,转变为220V的交流电。

你要的是110V的直流电,输入也是110V直流电(比如是蓄电池),你的UPS什么的干活?

是不是就是两根导线,但用一个箱子封起来,外人是看不见的。你就说这是一个“四端网络”,现在担此UPS的重任,输入两个端口,接110V直流电,输出呢,也是两个端口,接110V的直流负载。准保好用!效率几乎100% ,它为什么就这么好? 它怎么就这么好? 因为它本来就是两根直通线!

网友B:
同意东方的说法,进出都是110V直流,还什么USP,那不是脱了裤子打屁吗?

网友C(2009-12-21):
一群无知,懂不懂什么是ups?需求,说明就有道理!!需要联系我18910916380

网友D(2010-11-05):
哈哈!明白了!楼主需要的是隔离的直流电源。

网友D:
我可以提供110V直流切换的直流电源,请访问www.zhzrd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