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负载能力差

楼主(2008-04-22):
有一台1K UPS在线式市电输入时工作正常,但不开机不自动转旁路;另处,电池输入时,空载及轻载输出正常,但负载200W灯泡时,开机报输出短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白炽灯泡冷态电阻很小,200w灯泡冷态时可能只有10欧姆左右,这样启动瞬间电流可能有20A左右,远远超过1kw的ups的过流保护点,当然会开机就短路报警。

楼主:
已修复,是SG3525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