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DSIII差压(DCS上的显示值怎么和仪表上的对不上

楼主(2008-04-22):
我的DSIII是用来测流量的.把阀门关好后应该没流量了,表上显示是4mA, 在终控室测的电流也是3.99mA,为什么在DCS上却显示3.8T/H而不是0T/H.DCS上的量程是0-100 .

网友A:
设置一下小信号切除就可以了

网友B:
模拟量整定时,4MA对应0%,20MA对应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