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2008-04-22):
目前我们轮胎试验机使用直流驱动系统时基本可以,弱电信号(包括:热电阻信号/热电偶信号/温度变送器信号等)基本不受干扰,我们基本做到强电/弱电信号电缆分开布设,但是目前几台交流电机+变频器使用后,特别是热电阻信号明显在设备运转情况下受到明显干扰,信号非常不稳定,热电偶信号还可以,关于此类信号干扰问题请问大家如何解决避免,谢谢!

网友A:
可以采用信号隔离器试试,看效果咋样,我以前也有客户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采用隔离器以后,此问题就不存在了.13802946507

网友B:
做好接地接线和接地措施.

网友C:
做好接地,热电阻一定要3线制,不行就换成温度变送器,用4-20mA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要好的多

网友D:
用信号隔离器试一下,我们用过爱莫的,效果不错。国产的如北京展杰也不错。

网友E(2011-12-05):
接信号隔离变送器,不然是解决不了的,我们是专业开发生产的信号电量隔离变送器的,有需要联系我13265733543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做好接地,热电阻一定要3线制,不行就换成温度变送器,用4-20mA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要好的多

你们说是远传压力表出来的电压信号抗干扰能力强还是压力变送器出来的4~20ma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呢?

网友H:
信号不稳定时,在现场和控制室分别检测电阻值看其是否对应,那个变化较大。把屏蔽线做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