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合作,做触摸屏的代理的厂家请进!!!!!

楼主(2008-04-22):
我现在需要一款触摸屏(最好是进口的),要求可以进行Profibus-DP通讯和以太网通讯。做这方面的单位请留个联系方式,我会与你们联系。

网友A:
你好,我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嵌入式产品,电子存储产品,数据转换卡,等有需请与我联系QQ466788192

网友B:
我们的正好可以满足。QQ:329360862 ; MSN:shihonglai@hotmail.com ; http://www.shlauto.com ; ;美国红狮第三代G3人机界面。多串口通讯,协议内部转换,WebSever等等共能,敬请垂询!13501716803

网友B: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可扩展Profibus-DP,Canopen,DeviceNet  通讯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内置的WebSever功能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Downloads/SoftwareLibrary/Crimson2.html

红狮推出15"的彩屏了。
特点:
1、多达6个RS232/422/485通讯口(2个RS-232和2个RS-422/485口,一个RS-232和1个RS-422/485扩展口);
2、10Base T/100Base-TX 的以太网通讯口,多种(4种)不同通讯协议可以同时通讯;
3、内置WEB SEVER 和FTP SEVER/CLIENT 功能
4、USB口用于下载组态数据,以及上传到PC
5、数据存储内存达32M闪存
6、15"TFT,32K色,1024X768像素XGA显示屏
7、面板上有10个可自定义功能的按键
8、3个面板指示灯(红、黄、绿色),用于指示指定的功能
9、DC24V±20%电源
10、模拟电阻屏
11、通过插入相应的通讯卡,可选Profibus-DP,或CANopen,或DeviceNET通讯

网友C:
关键看你想花多少钱。

网友D:
是啊花钱舍得什么都可以做

楼主:
钱不是问题,就看满不满足我的要求,要求内置Profibus-DP通讯,西门子的屏不做考虑

网友E:
如果走DP总线方式,我们公司的高端屏(15寸以上)有一个PCL插槽,能插CP5611卡。我们的屏和S7-300通讯比较好。 我们的15寸屏再配一个组态软件通用版完全能满足您的要求。 感兴趣和我联系:13260455339 陈先生

网友C:
既然钱不是问题,那就用AGP3000系列的屏吧。

网友F:
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厦门维控竭诚为你服务!!!

网友B:
DP通讯没问题。

一个扩展口用于DP通讯,还有几个串口可用于其它设备的通讯,同时进行,数据可相互交换。

网友G:
010-64402577

网友H:
目前的屏好象还没有PROFIBUSDP通讯协议内置的,楼主要加模块才行.就是有的话,那成本可就不是你说的不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