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418v

楼主(2008-04-22):
工厂三相电达到了418v,应该不正常,太高了,三相电机能承受得了吗,请教各位,三相电机可以承受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叫电工或电业局把变压器调一下,跳到输出390左右

不费事

网友B:
418V,也就是单相240V。就算马达受得也,单相用电器也受不了。找人把电压调低吧。

网友C:
应该调一下  不过不要出问题了  我们公司就是因为调这个把两台2000的变压器给烧了!

网友B:
不会吧?怎么会烧变压器的?难道是带负荷调电压?

网友D:
如果只有电动机,这点电压没事,电动机更怕低电压。

网友E:
你是说的空载时吧?没事.

网友F:
你们公司没安装稳压器吗??我们公司装了两台全自动400KW稳压器,主为公司设备和生活用电,3台200KW全自动稳压器为空压机专用。其他要求高的设备,经过400KW稳压后,还另外装了稳压器。这样用对公司设备和日常安全都有保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的空载时吧?没事.

有理

网友H:
380V级用电设备电压浮动允许:+-5%——+-10%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们公司没安装稳压器吗??我们公司装了两台全自动400KW稳压器,主为公司设备和生活用电,3台200KW全自动稳压器为空压机专用。其他要求高的设备,经过400KW稳压后,还另外装了稳压器。这样用对公司设备和日常安全都有保障!

稳压器要求输入是±10%,多过也不能保证精度

这样高的电压必须的调整降压,符合配电要求,而且能够保护公司所有电气设备。

必须的,

网友I:
    把负载低压柜负载全部断开,然后断开10KV高压柜开关,并把柜前的开关转到“隔离接地”,这样保险。

   然后到变压器处,有三个档位,一个是9000V  ,一个是10000V,还有一个是10500V

  看一下你目前是哪个档位,再根据实际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稳压器要求输入是±10%,多过也不能保证精度

这样高的电压必须的调整降压,符合配电要求,而且能够保护公司所有电气设备。

必须的,

   现在什么时代,区区418V电压算什么!我们的稳压器可把450V高电压(比450V高的电压没试过)在10秒内可自动降到标准电压380V,可把340V低电压在10秒内自动升到标准电压380V。

网友J:
我们工厂变压器出来都基本上410左右,电机也没怎么烧.

网友K:
有高手解释一下没?调变压器和稳压是方法,但是如果在负荷比较大的地方有没有那么大的稳压器呢?

网友L:
太高了,400左右还可以接受,应该调一下变压器。

网友F:
引用精锐的回复:调变压器和稳压是方法,但是如果在负荷比较大的地方有没有那么大的稳压器呢?

   你要多大的稳压器?多大的我就有!

网友F:
如果实在没那么大的稳压器,输出的电压又高,你只有找供电公司解决了!

网友M:
长期这么高不好,最好调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长期这么高不好,最好调一下.

同意!

网友O:
一般可以的,最好调一下变压器的档位把电压降下来

网友P:
调变压器分接头,必须地!

至于稳压器,先不说有没有功率那么大的,就算有,为什么要做那个额外投资?

网友Q(2008-07-23):
问 高手们 一个问题   我单位 想安装 一个稳压器 不知道按多大的     单位的 总负荷 是200多个KW

网友R:
把变压器档位调低不就行了吗

网友Q:
没有 变压器啊   主要 是老停电  忽然来店  电压 不稳  烧电脑 和 机子

网友S:
主要是高压部分电压波动太大,就象我们公司低时只有三百八而高时就是420,如果调变压器的话低时又满足不了,所以我们的主要设备都配了稳压器,效果相当的好!

网友T:
对电机影响应该不大,但对220V的电器影响可能会大的,

网友U:
高了38V,一定要搞好它!我们这里的有白天是395V,晚上就到405V,那两相的也有235V左右啦!零地都有30多V。一年里头把一台设备的控制面板烧了两回、另外一台设备的电路板也烧了几次,设备的生产厂家都火啦!强烈要求我们装稳压器,如果不装如有同样的问题就不给保修啦!

网友V:
11楼回答的好,是应该调下.

网友W:
高了些,调节分节开关估计调高一档就可以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X:
带上负荷以后应该会降下一些来,如果带上负荷还这么高就要调一下了。

网友Y:
高了些,调节分节开关估计调低一档就可以了...

网友Z:
3楼说的两台变压器是不是并联的呢

呵看楼主是怎么测量出来的418伏电压呢,什么的仪表???

网友AA:
如果只是电压偏高10%,基本上还可以接受,对于马达不会有太大影响,当然工艺有速度或者其他要求除外。但是如果同时伴有中性点漂移,相电压不对称,就麻烦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频率,如果附近有比较大的变频设备,导致波形畸变严重,那也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所以不仅仅是电压的的问题。

网友B:
调整中心抽头行不行?

网友AB:
引用 网友C:
应该调一下  不过不要出问题了  我们公司就是因为调这个把两台2000的变压器给烧了!

网友AC:
这个电压算------正常。

网友AD:
应该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调一下变压器的档位把电压降下来 。

网友AE:
通常在+_5%都可以,也就是360~400V都没事的.

网友AF:
长此下去会减少用电设备的寿命

是你工厂无功补偿过渡吗?/

网友AG:
空载没问题的.我们着的偶尔也是呀

网友AG:
不过千万不要长久呀.这样会减少用电器的寿命的

网友AH(2009-07-08):
我公司的ACT电源是采用澳大利亚专利技术生产的"电源相位转换器",产品可以为客户解决三相电问题。有了它,你将再也不需要去供电局额外申请三相电,免去烦琐的手续,只要你有单相居民用电,我们的产品就能够将其转换为工业三相电,更重要的是你只要支付单相电费哦。
ACT电源转换器产品能使220V单相电有效地转换成高质量的380V三相电并支持硬启动等多项特征,其转换效率能够到达95%。本产品已经获得了欧洲CE、澳洲新西兰C-tick认证,2007年澳洲“INNOVIC”发明奖,中国专利。此产品可以为那些三相电源供应昂贵或质量不高的地区、国家解决三相电源问题,特别是那些可能达不到它原有的工作效率甚至难以启动三相电类生产机器。对那些中小型企业将提供强有力的电力支持。应用范围只要您有足够的单相电源,相应功率的相位转换器总有办法为您的三相设备提供可靠的电源。如:车间设备,电焊机,压缩机,泵,车床,磨床,空调等,都能可靠的启动和有效地工作,应用十分广泛。
功率大小:2.2KW起

此外,我们将为您提供优质的全方位服务,详情请询:
电话 0574-88156768 13615886587 华康阳
邮箱 sales05@zcet.cn
网址 www.zcet.cn

网友AI:
你可能是空载时的电压,如果带上负载,电压就差不多380.如果你空载时380,带负载后,电压就比较低了

网友AJ:
负载不足时,电压会偏高,不要随意调节电压,应看负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