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能耗制动

楼主(2008-04-2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能耗制动时,电动机一般接成星型,为什么不接成角型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般三相的都要用星型,其制动能力好.

网友B:
星形三相都有直流电通过,而三角形要三相都流过电流就麻烦一点。

网友C:
角形容易烧电机,而星型在能耗制动时产生固定磁场与原来的转距相反,

楼主(2008-05-27):
角型容易烧电动机为什么?角型也可以产生的固定磁场,只要能够产生固定磁场就能够产生制动力矩呀!??请赐教!!!!

网友D(2010-10-18):
这是因为星形接入比角形接入,在相同输入电压的情况下产生了更大的磁场,有利于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