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7-200PLC与斯耐德PLC利用DP通讯是否要GSD方件??

楼主(2008-04-22):
请教一下s7-200PLC与斯耐德PLC利用DP通讯是否要GSD方件??如果需要GSD文件,此GSD文件如何定义??

网友A:
这个我记得是不需要GSD文件的,直接是把DP通讯所要的格式设置上就行,不过你这个200和施耐德哪个PLC通讯啊,建议你别走DP,还不如MODBUS协议通讯好弄呢

两个PLC通讯,基本都是数据交换!MODBUS足够了!

网友B:
s7-200支持MODBUS主/从宏,走MODBUS可能更经济一些。

网友C:
施耐德是不是如果用DP通讯的话要用网关将modbus转化成dp的呀

施耐德没有dp口

网友D:
施耐德Quantum和Premium系列都提供可作为Profibus DP主站的通讯扩展模块,而M340、Micro、Twido等系列则需要借助网桥的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