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IF8的菜鸟小问题

楼主(2008-04-22):
刚接手一个AB的项目,第一次用有点棘手,麻烦高手帮忙啊。

怎样用1969-IF8把温度值读进来,怎样设置,我用了一条MOV指令但是没反应啊!

请高手给点意见把!急急急!

网友A:
不清楚你想说什么,1769-if8是用在rs500还是rs5000环境下开发。两者不一样的。

网友B:
如用rs5000环境下开发,在硬件配置中设置工程量/比例量/等/对应的电流0-20MA/4-20MA,用组态完的通道点除以10,就是要采集的温度值。

网友C:
0-20ma对应20000,你在全局变量里监控一下原始数据看是否有数据?注意滤波频率,一般选10HZ 。

网友D:
在5000里,在硬件组态里设置4---20毫安对应的上下限值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