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元件不认识

楼主(2008-04-22):
在开关电源里总是有一个元件,上面的符号就是两个二极管串联,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它的做用是什么?

网友A:
整流桥??xiejutixie

网友A:
---->l----I< ---类似这个符号吗??

应该是硅堆保护用的

网友B:
共阴极二极管,进行全波整流用的

网友C:
你们说的好象不太对哦!还是去问问芯片大哥吧!

网友D:
有图片吗?元件有几个引脚?

网友E:
它是几只角啊,应该是整流元件。

楼主:
就是三只脚的元件,如果你有开关电源的话拆开就看到了.看了这么多的回答我觉得应该是三楼的答案.

网友F:
就是两个二极管组成的,这促资料网上多得是,可以到这个网站找的http://www.21icsearch.com/

网友G:
如果是两个反向串联的并且只有3个引脚那么就是大功率快速二极管,里面有两个二极管.

网友H:
如果是两个反向串联的并且只有3个引脚那么就是大功率快速二极管,里面有两个二极管。而且通常要使用散热器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