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五号电池为何会麻人?

楼主(2008-04-22):
前两天,偶单位的几个07年新工在盘弄一台行灯变时,无意中将两节五号电池串联后并在行灯变二次侧36伏处,其中一人触摸到行灯变一次侧时,被电麻着了.后新工跑来问偶,偶也感到奇怪,现请各位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变压器只对交流有用,象楼上的只是在电池接触的瞬间有用

网友B:
可能是新工的原因吧,不太了解变压器原理,倒过来用,行灯变就是升压变压器,他想试一试能不能升压,老公就不会这样试。一般都是用电表来量,不会以身试法的。所以才会感到麻电。这就是不注意操作规程的原因吧。不必感到奇怪呀!只要是新工,这样碰很容易麻手。细皮嫩肉的,又没有经验,接触不良也是原因。锻炼几年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新工的原因吧,不太了解变压器原理,倒过来用,行灯变就是升压变压器,他想试一试能不能升压,老公就不会这样试。一般都是用电表来量,不会以身试法的。所以才会感到麻电。这就是不注意操作规程的原因吧。不必感到奇怪呀!只要是新工,这样碰很容易麻手。细皮嫩肉的,又没有经验,接触不良也是原因。锻炼几年就好了。

 老婆要试一下?????

网友A:
老婆要试一下?????

网友C:
把变压器的次级接电池,初级接触人的手当然会有麻电感,因为把变压器反过来接就好像是一个升压变压器,肯定会麻手的。

网友D:
2节绝对没事的!

以前试验过,4节用舌头舔才有电感!

楼主:
呵呵,这个发现倒也有点偶然。那位再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E:
在电池通断时变压器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在经过升压就会电人了。电压的高低和电池的通断频率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婆要试一下?????

对不起,不是老公、老婆,是老工、新工。

网友F:
在电池通断时变压器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在经过升压就会电人了 。
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G:
我小时候一次把电池串在农村的广播线中,电池外壳居然麻人很厉害,到现在都记忆忧新,

不知为何,可能农播的电压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节绝对没事的!

以前试验过,4节用舌头舔才有电感!

这里关键是电感的作用。仅仅用变压器解释,行灯变变比是6:1,倒过来升压6倍,3VX6=18V,也不至于电着新工。本以为只有新工,这样碰很容易麻手。细皮嫩肉的。看来是不对的。如果只有18V,不要说是新工,就是hele真要老婆试,18V也不会麻电!

但这次新工确实麻电了,一定不仅是变压器问题,而是电感作用!3V电池电压虽然不高,但行灯变线圈电阻很小,搭在电池上,接近短路,电流可能很大,有几安培。线圈电阻不大,电感倒不小。在电池断开的一瞬间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产生自感电动势呀!这个电动势岂止18V,也许是成百上千!加上变压器的升压作用,更是推波助澜,不要说新工,谁试谁麻电!特别是hele可不能真要老婆试,当心挨骂。不过有一点放心,这种电,一过而已,时间很短,不会留下永久的伤害,只是一种回忆: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

网友H:
感谢楼上智慧绝顶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楼上的说法。谢谢。

网友I:
对,主要是电感作用。电感量大啊!

楼主:
呵呵,顶起来.大家都来了解一下.

网友J:
接通的瞬间有作用。变压器的原因

网友K:
“在电池断开的一瞬间会发生......产生自感电动势...这个电动势岂止18V,也许是成百上千!加上变压器的升压作用,.....”  正确的解释。

网友L:
变压器的升压作用,但只在电池通断时起作用,说得很对。

网友L:
呵呵,看到这个问题我还特此做过个实验。

网友M:
时代变了,大家要随时更新观念才能好好的立足社会。

网友N:
我认为大家还要多学点基础知识.

电池接在变压器一次上,在接通和断开时,相当于交流电.变压器会升压的.

把电池接在广播线上,因为广播线的电压是很高的,可以达到110V甚至更高,所以不是电池麻人,是广播线的电压高.农村或学校的广播线因为传输距离远,所以传输音频信号时要升压后再传送.

网友O:
对的,我这里使用的小区广播就是110V

网友P:
变压器的原理,在接触瞬间有效

网友Q:
电池瞬间有作用,刚学无线电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作过该实验

网友B(2008-11-01):
这个主题帖影响深远呀!请参考《普通镇流器和电子镇流器的灯连在一个开关上会有什么问题? 》

网友R:
根椐电磁感应定律,你得出这个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