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火灾的原因及预防

楼主(2008-04-22):
压器火灾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变压器已运行的年限,以及变压器运行的负荷。年限风险可用浴缸形曲线表示。起先,当变压器刚安装时,故障率较大,然后,在变压器的寿命期内性能稳定,最后,当变压器接近寿命末期时,故障倾向增高。 变压器的运行风险由其负荷大小确定。如果变压器过负荷运行,很快就会出现故障。 由绝缘击穿和油中出现气体或水引起的故障,是变压器火灾的主要原因。一旦变压器处于故障状态,通常会积聚足够的能量,造成机械故障,导致油泄漏。漏油可通过破裂式安全阀等设备控制,或者不控制,如通过一个组合罐。 总之,由于有变压器存在,就有某种程度的风险。在一个大金属容器中贮有电气运行必须的可燃性油,一次电弧即可发生连锁反应。 40%~60%的变压器火灾都是由内部铁心故障引起的。当变压器铁心发生故障时,产生压力,使油箱沿焊缝裂开,导致漏油。雷击也是常见的火灾原因。其他原因有地线与火线接触,变压器绕组故障等。 预防变压器火灾的措施有两种,一是在设计变电站时,即采取措施限制火灾发生时的破坏。二是进行定期预防性维护,以降低火灾风险。 变电站和变压器火灾引起热幅射和破坏的原因有二。一是燃烧的油的数量,二是附近遭受火灾的变压器的台数。油可从变压器中喷出达到15~30m,威胁到附近的房屋、设备和其他建筑物。以下是减少危险的某些方法。 ·尽可能将变压器安放在远离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的地方。 ·采购和安装高质量变压器,其油箱坚固耐开裂,并具有适当的排油装置。 · 在变压器的两侧必须装有专用测定事故电流保护装置。万一发生电弧,使进入变压器的故障电流持续时间最短,从而使进入的能量最小。 ·在每台变压油下面挖一个排油池。因为火灾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燃烧的油量,所以,重要的是将油从变压器引到安全地方。在变压器基座下的油坑中铺设钢制栅格,栅格之间铺上碎石。这些碎石起灭火作用。唯一能燃烧的油是流到变压器边上和浮在碎石表面的油。这大大降低了热幅射和损坏。 ·要保证变压器相互之间有足够的间距,如果一台变压器着火,不会影响其他变压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有其他两个方案。在变压器之间砌防火墙。另一个办法是安装喷水保护。虽然不能使火熄灭,但将冷却附近的变压器。 ·清理周围地区,防止植物过度生长。 ·最后一点,是安装避雷器。 预防性维护: ·定期检查油的质量。经常用气体色谱仪测试出现何种气体。推荐对标准大小变压器每1~6个月试验一次,对大型变压器每1~3个月试验一次。 · 定期进行电气试验和电气预防性维护,如检查连接情况。当进行红外线测试时,要保证接头处不发热。同时,要确保套管清洁。 · 检查绝缘质量,确保完好。 · 检查安全装置,如瓦斯继电器和接地故障保护。 ·加强雇员培训,确保他们了解怎样做预防性维护,应对异常情况。在发生故障时,如果雇员不知道已经出现故障,或者没有尽快地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干预,那么情况会变得更糟。例如,由于某种原因使一台变压器跳闸,运行人员的反应往往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试图重新合闸。常常,重新合闸的试图会引起事故。首先,要进行彻底的调查,以查明跳闸的原因。 · 最后,雇员凡进入变电站或到变压器附近工作时,都要看看有无异常情况,如死动物或破碎的瓷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