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反转

楼主(2008-04-22):
最近我厂安装一台15KW的电机,控制箱装了三相四线电表。

可是电表反转,师傅查了好久也没有查出原因。换了一位师傅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后来我找出来了,处理后正转。

电表倒转我处理过两次,请问大家有几种原因可以导致电表倒转?我的两次处理迟些再告诉大家。

网友A:
牛人啊,希望电力公司不找你了,哈哈

楼主:
放心,那是我们厂内,自安装的电表,跟电力公司没有关系。

网友B:
互感器的线接反了或者3相的相序不对

网友C:
应该是互感器接电表的线相序混乱,

网友D:
同意4楼观点....

网友E:
只要有办法改变电表的磁场方向,就能控制正反,不和三相电机一个道理

楼主:
下岗农民:说对了

互感器的线接反了或者3相的相序不对

网友F:
楼主真乃神人也!

上次有位libin1974djy先生,问怎么让电表反转?一个都不告诉他。这次大家都学会抢答了。

网友G:
互感器的线接反了,互换重接一下。

网友H:
我们公司有个互感器是75/5的匝数是2圈,请问电表倍数是多少??

网友I:
互感器的线接反了或者3相的相序不对
就是这两个啊?

网友J:
答案出来了.不知道楼主找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K:
家里的电度表没有相许怎么反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互感器的线接反了或者3相的相序不对

就是这两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有个互感器是75/5的匝数是2圈,请问电表倍数是多少??

75/5/2=7.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H:我们公司有个互感器是75/5的匝数是2圈,请问电表倍数是多少??

75/5/3=5倍

网友N:
典型的拿一把、卖关子,有意思!

网友O:
互感器线接反了或者是电压线接错相

网友P:
相讯错了也不会反 转 吧!互感器线接 错了好有可能!

网友Q:
互感器线接 错了

网友R:
电子表你能让它反转吗?

网友S:
线反穿CT也可以做到!

网友T:
互感器的线反接或者3相的相序不对

网友U:
家里的电度表没有相许怎么反转呢? 杂个就没得人抡答了,

网友V:
单相的能弄反才好,可靠

网友W:
  跟简单啊   好多师傅都会

 我不是师傅的时候也会

网友X:
拜托!你用的是什么表啊?还在这炫耀!现在的电子表用的是步进电机吧,你说说看怎么反转!如果说用机械表,那就更不值得炫耀了!

网友Y:
单项表反转,只要把12接反就行,也就是电流线圈

网友Z:
我也碰到过,进出线弄反了.

网友AA:
相序接反了,换一下!!!!

网友AB:
说的是互感器的两根线!就没人提到两相接对,另一相接错会是什么反应呢?电表究竟会怎么样?慢?是慢多少!

网友AB:
再就是一相接对,两相接错了呢?

网友AC:
可能有电梯内的负载,电梯下降时电表就会反转,我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D:
单相电表还是一样1接相线3接N你要是把它反一下就是倒转了。很简单嘛!!!!!!!!!!!!!!

网友AE:
嘿嘿,高人不少啊!

网友AB:
对:yanglin81520918 关于

单相电表还是一样1接相线3接N你要是把它反一下就是倒转了。很简单嘛!!!!!!!!!!!!!!

内容的回复:

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搞错?

网友AF:
40楼的好坏,你要别人把电度表烧了吧,那些卖电表的会感谢你,让他们又有生意做了.要是真想偷电,我建议换掉里面线圈,这样电力局是查不出来的,用电负荷太小电度表是不会转的.不过要找到电度表愿封,没有那个东东查到会死的很惨,你的电费X10就是你要交的罚款.

网友AG:
就是互感器的接线接错了,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有你的互感器的线可以不接地的

网友AH: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有个互感器是75/5的匝数是2圈,请问电表倍数是多少??

你在接线时绕的2圈的话,那么变比是75/5=15

网友AH:
就是说电度表的读数X15就是实际耗电量,如果只绕1圈的话再X2

网友AI:
楼主回学校再读书吧!学习,学习再学习.不要再闹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