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8-04-22):
求助:变频恒压控制中变频器过压报警的原因 系统采用富士P11 75KW变频器,电动机功率为75KW,共2台水泵,一台变频器分别带一台水泵工作。系统在加速过程中频率上升到45Hz附近频繁报“OU2”故障(减速过电压实际要加速到工频50Hz)。 请教高手:为什么?怎样解决?

网友A:
看看说明书的 F 组参数的后几项 。我忘了是那个参数了。你看看。可以防止变频器过压保护 。

楼主:
高手:防止过压保护情况下,能否烧模块

网友B:
对检测参数调节太敏感,  把加减速的响应时间调长一点.

网友C:
武汉的可联系    王  13871000124

楼主:
加减速时间已经调的很长了,但没有解决

网友D:
是新做的系统还是老系统?

网友E:
看看F40 F41功能码

楼主:
已经连续运行三个月了,才出现的此问题

网友F:
风机在加减少数的时候其惯性是相当大的,如果时间调长了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找变频器厂家维修,切忌不要胡乱调整,

网友G:
有没有加直流电抗器呢

楼主:
已经配套安装直流电抗器

网友H:
到底是加速报还是减速报啊?

楼主:
     感谢大家加速时报的故障

网友I:
F41=0试试

主回路接线松动也会报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