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客户机

楼主(2008-04-22):
对wonderware的初次接触,想了解如何在已有的intouch系统另外加一台INTOUCH的客户机,可以读取与主机同步,需要如何配置软件,还需要什么第三方软件,系统原有联系的是S5 PLC ,希望各位大虾能够指点一二,谢谢!!!我的MSN是weir_shen4902@hotmail.com,也可以联系。

楼主:
各位请提供参考意见,不吝赐教

网友A:
设置访问名吧。学习中

楼主:
在那里设的,是否在控制台中,LOCAL下面

网友B(2008-11-22):
如果是Win9x,用NETD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