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MRON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22):
各位老师:我有一台OMRON  CPM1A  ,现在急需要读程序。编程软件是从网上下载的CX-PROGRAMMER V7.1,编程电缆是新买的,但现在与PLC通讯不上。我不知道是不是编程软件的问题,因为我发现编程界面工具栏上‘从PLC传送’和‘传送至PLC’成灰色,我用自动在线,但无法连接PLC.通讯口设置应该设对的。急!

网友A:
你所下载的软件支持CPM1A吗?连接不上提示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B:
用CXP-5.0的试一下,我经常是用7.0的不能通讯,但用5.0的就可以了.另外注意PLC的设置.如UNIT NUMBER的设置

楼主:
各位老师,我用5.0的已经可以了。多谢你们的关心和指点。

网友C:
7.0不是5.0的升级的吗?还没试过,为什么有这种现象

网友D(2008-06-29):
是不是USB转R232的串口呢

网友E:
应该是你的连接有问题:1.使用CPM1-CIF01吗?(或同类东东)。2.通讯电缆符合欧姆龙标准吗?3.计算机有RS232口吗?(使用的USB-RS232产品合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