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降损的技术措施

楼主(2008-04-22):
1 前言

   电网的损耗分为管理线损和技术线损。管理线损通过管理和组织上的措施来降低;技术线损通过各种技术措施来降低。降低网损的技术措施包括需要增加一定投资对电力网进行技术改造的措施和不需要增加投资仅需改善电网运行方式的措施。本文仅讨论降低网损的主要技术措施。

2 电力网的改造

 由于各种原因电网送变电容量不足,出现"卡脖子"、供电半径过长等。这些问题不但影响了供电的安全和质量,而且也影响着线损。 (1)调整不合理的网络结构,架设新的输配电线路,改造原有线路,加大导线截面,采用低损耗变压器。 (2)电网升压,简化电压等级和变压层次,减少重复的变电容量。

3 电力网及设备的经济运行

3.1电力系统和电力网的经济运行 电力系统的经济运行主要是确定机组的最佳组合和经济地分配负荷。这时考虑的是全系统的经济性,线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在系统有功负荷经济分配的前提下,做到电力网及其设备的经济运行是降低线损的有效措施。 (1)无功功率的合理分布:   在有功功率合理分配的同时,应做到无功功率的合理分布。按照就近的原则安排减少无功远距离输送。应对各种方式进行线损计算制定合理的运行方式;应当合理调整和利用补偿设备提高功率因数。 (2)确定环网的合理运行方式:   是合环运行还是开环运行,以及在哪一点开环都是与电网的安全、可靠和经济性有关的问题。从增强供电可靠性和提高供电经济性出发应当合环运行,但是合环运行会导致继电保护复杂化,从而使可靠性又受影响。开环运行应根据网损计算结果选择最佳解列点。 (3)电力网的合理运行电压:   电力网的运行电压对电力网中元件的空载损耗均有影响。一般在35kV及以上供电网络中,提高运行电压1%,可降损1.2%左右。提高电网电压水平,主要是搞好全网的无功平衡工作,其中包括提高发电机端口电压,提高用户功率因数,采用无功补偿装置等。在无功平衡的前提下调整变压器的分接头。   在10kV配电网中,由于空载损耗约占总损耗的50%~80%,特别是在深夜时,因负荷低,则空载损耗的比例更大,所以应根据用户对电压偏移的要求,适当降低电压运行。   对于低压电网其空载损耗很少,宜提高运行电压。   由此可见,在电网运行中,大量采用有载调压设备可以在不同的负荷情况下合理地调整电网的运行电压。 (4)调整负荷曲线、平衡三相负荷:   负荷峰谷差大,在供电量相同的情况下线损大。变压器的三相负荷不平衡时,特别是低压网络,既影响变压器的安全运行又增加了线损。 3.2变压器的经济运行   变压器的损耗占全系统线损总量的30%~60%,降低变压器的损耗是电网降损的重要内容。一般除选用节能型变压器外,在变电所内应安装两台以上的变压器并联运行。这样既提高了供电的可能性,又可以根据负荷合理停用并联运行变压器台数,降低变压器损耗。

4 电网的无功补偿

4.1提高负荷的功率因数   提高负荷的功率因数,可以减少发电机送出的无功功率和通过线路、变压器传输的无功功率,使线损大为降低,而且还可以改善电压质量、提高线路和变压器的输送能力。 4.2装设无功补偿设备   应当根据电网中无功负荷及无功分布情况合理选择无功补偿容量和确定补偿容量的分布,以进一步降低电网损耗。 5 结论   电网的经济运行是降低供电成本的有效途径。合理选择降低网损的技术措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电网管理工作者除了懂得各种技术措施外,还需要根据电网实际需要,选择比较合适的降损措施,以使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