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50变频器的面板怎么了?

楼主(2008-04-22):
我公司有2台90KW的ABB变频器,故障表现为:操作面板的背景有灯光,左上角的变色二极管有反应(在正常时为绿色,故障时为红色)但液晶上没有任何的文字显示。检查背面的3V电池的电压为3.1V。

不知道是什么原应?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遇到过,我可以告诉你,请联系Q741976745

网友B:
ABB什么系列变频器?

楼主:
ACS-550系列变频器

网友C:
操作面板坏了吧!两台都是这样的吗!

楼主:
对,2台都是这样,但有一台莫名其妙的显示了大约半天,又是老样子了,真是高不懂!!!

有那位高人能指点吗?

网友A:
请与我联系,帮你搞定 13925790178

网友D:
好了```没有楼主``

说出来```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E:
你那环境温度是不是很高 啊???

网友F(2008-06-04):
我这边的也有一个有时有显示有时没显示,不知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G:
有时没显示然后又有显示的,那是你面板后面连接的问题.

楼主说的情况是面板损坏,你的面板应该使用2年左右了!而且是中文面板!

这个问题那批变频都存在

网友H:
ABB的面板连接处一直没有改进,经常出现安装不到位的现象

网友F:
谢谢 10楼 穷仙 我明天过去试一下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F:
我的面板我卸下用纸擦了接触点可是插上去还是没反映, 屏幕有电左上脚灯也亮,就是没有文字显示.是不是中间的连接模块出问题了?有没有其他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I(2008-07-08):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两次,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和个问题

网友J:
ABB的面板连接处一直没有改进,经常出现安装不到位的现象,出现黑屏,重新插一下就OK啦!

网友K(2008-08-12):
联系供应商,可更换新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