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快速熔断器的选择

楼主(2008-04-22):
直流调速系统,交流为三相480V,直流侧快熔为了保护可控硅(SCR)和电动机电流过大,原机配1000V1000A快熔,之前由于线路短路出现烧毁现象,更换为700V800A后,用了很长时间,最近一月烧了两次,外围无短路故障,由于缺少备件,又因原机配快熔价格昂贵且难买,所以想备点易买而且价格实惠的快熔,哪位仁兄对此了解多,请推荐几个.

网友A:
西安龙伸的质量不错,用过

网友B:
西安龙伸的质量不错,为许多客户提供贴牌产品。

楼主:
谢谢了,回去查查型号,买几个去.

网友C(2009-01-03):
西安龙伸的质量不错,正规大厂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西安龙伸的质量不错,正规大厂都用!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西安龙伸的质量不错,正规大厂都用!
????
相当于国内的名牌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