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计算软件

楼主(2008-04-22):
谁有好的电缆计算软件 发给我一个吧  谢谢了  邮箱:xiao-19831005@163.com

网友A:
我有一个,已发到你的邮箱。

我的:hdsr178@yahoo.cn

楼主:
没有啊 你发给我的不是软件啊 大哥

网友A:
邮件附件里有个“动力照明系统电缆设计.exe (106k)”

网友B:
给我也发一份。我也非常想要。谢谢。maintenance@kronobeijing.cn

网友C:
朱师傅:也给我发一份,caijinshanok@163.com

网友D:
给我一份好吗?guduzhidian@126.com

网友E:
也给我发一份吧,谢谢!我的邮箱是:lr9568@163.com

网友F:
我也要一份,谢谢!incczy@21cn.com

网友G:
我也要一份了,谢谢啊。邮箱  chrisliu2008@126.com

网友H:
我也要一份了,谢谢啊。邮箱 zgh412@163.com

网友H:
zgh412@163.com

网友I:
你放在你的邮箱里,公开,让我们自己去下载,这样会很方便的.

有空也给我发一份吧WWW.308658522@QQ.COM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谢谢     你拉

新版工控网即使加为好友,也无法知道你的邮箱,所以没法发送资料。

如果不便公开邮箱,可直接发邮件给我:hdsr178@yahoo.cn

网友A:
楼上各位:资料已发。

网友K:
朱师傅:也给我发一份,chengz000000@163.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也要一份,谢谢!incczy@21cn.com

您的邮箱有误,邮件发送失败!请换个邮箱。

网友L:
谢谢楼主了

fanbin@fusheng-china.com

网友M(2009-08-21):
朱师傅:也给我发一份,baoganglty@yahoo.com.cn

网友N(2010-03-23):
给我也来一份吧,谢谢!  liubingtj@sina.com

网友O:
电缆电流的大小口诀计算
导线的载流量与导线截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型号、敷设方法以及环境温度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各种导线的载流量通常可以从手册
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算出,不必查表。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
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 =22.5(A)。
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
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 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
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
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对于裸铝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裸线加一半”即计算后再加一半。这是指同样截面裸铝线与铝芯绝缘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如对裸铝线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16平方毫米时,则载流量为16×4×1.5═96安,若在高温下,则载流量为16×4×1.5×0.9=86.4安。

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的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如截面为35平方毫米裸铜线环境温度为25℃,载流量的计算为:按升级为50平方毫米裸铝线即得50×3×1.5=225安.

对于电缆,口诀中没有介绍。一般直接埋地的高压电缆,大体上可直接采用第一句口诀中的有关倍数计算。比如35平方毫米高压铠装铝芯电缆埋
地敷设的载流量为35×3=105安。95平方毫米的约为95×2.5≈238安。

三相四线制中的零线截面,通常选为相线截面的1/2左右。当然也不得小于按机械强度要求所允许的最小截面。在单相线路中,由于零线和相线
所通过的负荷电流相同,因此零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

网友P(2010-06-05):
朱师傅:您好!能给我发一个吗?邮箱:bljxh@yahoo.com.cn  谢谢了!!!

网友Q(2012-11-09):
朱工,您好!也给我发一个,谢谢了。daijian0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