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缆运行维护与试验

楼主(2008-04-22):
1 电缆运行
1.1 敷设在土中、竖井内、隧道中,以及沿桥梁架设的电缆,应定期进行巡视检查,查看线路场地情况,以防外力破坏。
1.2 电缆终端头,可根据运行情况停电检查,并加强污秽地区的电缆终端头的巡视与清扫。
1.3 敷设在地下的电缆线路,应查看地面标志是否完好,有无挖掘暴露的电缆,如有此种情况应加强巡视,并采取保护措施。
1.4 电缆线路上不应堆放建筑材料、酸性排放物等。
1.5 对于户外与架空线连接的电缆应该检查终端头是否清洁,有无发热、放电、漏液等现象,引出线的连接点有无发热现象,电缆铅包有无龟裂漏油,靠近地面一段电缆是否被碰撞等。
1.6 多根电缆并列运行要检查电流分配和电缆外皮的温度情况,防止电缆过负荷,原则上不允许过负荷运行。
1.7 检查隧道内或电缆沟内的电缆位置是否正常,接头是否变形漏油,温度是否正常,通风、排水等设施是否完善。
1.8 敷设在房屋内、隧道内和不填土的电缆沟内的电缆要重点检查防火设施是否完善,室外与室内电缆沟之间的封堵墙是否完好.
2 电缆维护
2.1 为防止在电缆线路上面挖掘损伤电缆,挖掘时必须有专业人员在现场监护。特别是在揭开电缆保护物后,应使用较钝的工具将表面土层轻轻挖去,用铲车挖土时更应随时注意,以防铲伤电缆。
2.2 清扫户内外电缆、瓷套管和终端头,检查终端头内有无水分,引出线接触是否良好,接触不良者应予以处理。清扫油漆电缆支架和电缆夹,修理电缆保护管,测量接地电阻和电缆的绝缘电阻等。
2.3 清除隧道及电缆沟内积水、污泥及其他杂物,保证沟内清洁,不积水。
2.4 当电缆线路上的局部土壤含有损害电缆铅包的化学物质时,应将该段电缆装于管子中,并用中性的土壤作电缆的衬垫及覆盖,在电缆上涂以沥青等,防止电缆被腐蚀。
2.5 电缆线路发生故障后,必须立即进行修理,以免拖延时间太长使水分大量浸入,而扩大损坏的范围。
2.6 按有关规程规定进行预防性试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3 电缆试验.
3.1 电缆绝缘电阻试验注意事项
3.1.1 测量绝缘电阻的方法适用于不太长的电缆。测量时一般用兆欧表测量并计算出吸收比。在同样测试条件下,电缆绝缘越好,吸收比值越大。
3.1.2 电缆的绝缘电阻值一般不作具体规定,判断电缆绝缘情况应与原始记录进行比较。由于温度对电缆绝缘电阻值有所影响,所以在做电缆绝缘测试时应将气温、湿度等天气情况做好记录,以备比较时参考。
3.1.3 使用兆欧表的电压等级选择。1 kV以下电压等级的电缆用500~1 000 V兆欧表;1 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缆用1 000~2 500 V兆欧表。}
3.1.4 试验前电缆要充分放电并接地,方法是将导电线芯及电缆金属护套接地。
3.1.5 测试前应将电缆终端头套管表面擦净,以减小表面泄漏电流。用电缆另一绝缘线芯作为屏蔽回路,将该绝缘线芯两端的导体用金属软线接到被测试绝缘线芯的套管或绝缘上并缠绕几圈,再引接到兆欧表的屏蔽端子上。
3.1.6 每次测完绝缘电阻后都要将电缆放电、接地。电缆线路越长,绝缘状态越好,则接地时间也要长些,一般不少于1 min
3.2 直流耐压试验和泄漏电流测量。直流耐压试验是电缆工程交接或预防性试验的最基本试验,也是判断电缆线路能否投入运行的最基本依据。运行电缆应定期进行直流耐压试验,同时要测量泄漏电流。
直流耐压试验时要测量泄漏电流。要求加压时间5 min,电缆不击穿,且5 min测得泄漏电流值不应大于耐压1 min泄漏电流值。纸绝缘电力电缆测得三相泄漏电流的不平衡系数不应大于2。橡塑绝缘电力电缆,测得电缆外护套绝缘电阻和电缆内衬层绝缘电阻,不得低于0.5 MΩ/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