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编程求助

楼主(2008-04-22):
在Twido里面如何用一个按扭启/停一个负载?即按一下按扭,PLC的一个点输出,再按一下这个按扭,输出的点就停止。

网友A:
这个问题好象是编程技巧问题,方法很多的,自己研究,最简单的是记数器,用逻辑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A:
还可以置位复位!方法很多,这个自己研究研究啊!

网友B:
谢谢骷髅反上帝,请问你做过施奈德的编程电缆吗?

我有:RS232-RS422转换器,不知道能行吗?

前几天网上看到的,得用:RS232-RS485的转换器,请指教。

网友C:
呵呵,几年前做生产线,分流也是这样做的,左边一块,右边一块。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以前用惯日系的PLC,感受是解决此问题与日系的不一样。

网友D:
这是一种简单的逻辑控制,自己去想吧

网友E:
自己编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F:
最简单的是记数器,用逻辑也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