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40DI全闭环车床Z轴定位不准问题

楼主(2008-04-22):
我现在使用西门子数控840DI系统,其中有一个轴在停机后在冲过0.02mm后又返到原来位置,如要走0.01mm,他走了0.03m后再返到0.01mm,将增益调到0.5以下,则不会这样,但又报25040静止状态监控误差报警,哪位大师帮忙分析下,请教大师,反向间隙的符号都是正的吗,有没有符号为负的呢,符号为负的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调整间隙补偿参数然后看走的距离有没有变化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没有变化,现在怀疑是驱动问题

网友B:
我遇到过反向间隙为负的,但好象这样说明机床机械部分还是有问题,我是这样认为.

楼主:
我觉得全闭环调反向间隙好像不起作用,是否全闭环就不用调反向间隙呢

网友C:
醒醒吧!

不管什么环!反向间隙都是会影响精度的!

网友:
可能机械问题,我原来遇到过由于导轨坏,惯性冲过后被方向力弹回

网友D(2008-05-25):
这个可能是准停方式设置的问题,电机准停有几种模式:一种是单向准停,即不会超过指定的坐标值;另一种是越过指定点后再退回来,跟楼主说的情况类似。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准停方式。
对于全闭环系统,是不用设置反向间隙的。

楼主:
莫名先生:请问怎样调啊,是哪个参数,请指教,谢谢

网友E:
全闭环系统有反向间隙的,不信的话用激光干涉仪一测便知

网友F(2015-06-15):
大家好新手+菜鸟请指教哦

网友G(2016-01-16):
有个轴冲击   还有个什么定位减速 记不住了  我碰到过 不过我用的是半闭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