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如何显示速度变化

楼主(2008-04-22):
用接近开关接受计数信号,那么如何在文本上显示速度的变化,换算成m,初学不是很明白。

网友A:
用SPD指令

楼主:
是这样它有几种速度同时显示 速度xxxx   前进xxx米(一直变化) 不清楚如何显示的

网友B:
通过PLC采集输入脉冲速度,通过PLC程序转换为需要的数值,比如输入等

网友C:
通过PLC采集接近开关接受计数信号,然后在PLC里换算成M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