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仁祥、李春发老师:安川616P5,75千瓦水泵电机用,显示OL2,请问故障根源哪里?

楼主(2008-04-23):
请教王仁祥、李春发老师:安川616P5,75千瓦水泵电机用,显示OL2,请问故障根源哪里?

只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出现,以前没有过,所有负载都没动过.

另请给份616P5的中文操作手册,start-sz@163.com     QQ:345569975

在此不幸感激.

网友A:
负载是否有阻转现象?,电流检测异常,查一下传感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A:
说明书可以用创杰V6一样可以使用.如果检测传感器没问题,那就是主控板了,我可以帮你看一下.13824348903

网友B:
初始化,或改一下曲线试试

网友C(2008-11-05):
我公司的安川616G5也出现同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