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模块对外壳漏电,还可以用吗?

楼主(2008-04-23):
有一台22KW惠丰(F1000-G)的模块(PM100CVA120)的外壳(和散热片接触的部位)对模块端子有1.28兆欧阻值.还可以使用吗.请高手分析一下吧!

网友A:
功率模块对外壳漏电,坚决不能用了,哪怕IGBT是好的,不然,你试下,看看有什么后果!

网友B:
"1.28兆欧阻值",阻值不小啊,你确认是漏电吗?

楼主:
谢谢(变频器之子)和(几)帮忙.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I[M模块漏电的呢?

楼主:
谢谢(变频器之子)和(几)的帮忙!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IPM模块漏电的呢?

楼主:
TO:几

是漏电,用万用表10K档测量,模块外壳对模块端子有2兆欧电阻.

数字表测有1.38兆欧.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问题.

这台机不接电机输出电压平衡.

楼主:
TO:变频器之子:如果漏电的模块用了会有什么后果呢?可以说说吗?

网友C:
最好不要用了,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A:
轻的,变频器容易炸掉,重的,容易漏电,伤到人,,,,哪怕机器能运行,,,,IGBT内部基板坏了,,,直流回路已经和机器外壳通了,也就是说380V和外壳通了,这个模块必须换

楼主:
谁有此模块.PM100CVA120     要多少前呢?

楼主:
现在模块的W相下桥臂短路了.